CCS里菜单对话框英文显示不全怎么操作才能让它们全部显示??

楼主:
CCS里菜单对话框英文显示不全怎么操作才能让它们全部显示??

网友:
英文的调试工具在中文版的操作系统中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尝试将系统字体换成英文的

网友:
程序下载到外扩RAM时写不进去??

外扩RAM的片选CE和DSP端的片选直接相连,那么低电平片选信号是怎么样产生,或是直接接地???

网友:
CCS 3.3版本,程序烧到FLASH中,不能设置断点,设置后是灰色

CCS 3.3版本,程序烧到FLASH中,不能设置断点,设置后是灰色
有一个系统断点!
怎样操作才能有一个用户断点

网友:
我就不太喜欢3.3版本

网友:
option->customize...->program/project/cio->program load->复选3.4.5三项

网友:
请问斑竹有没有从外部RAM启动的例程啊?

请问斑竹有没有从外部RAM启动的例程啊?我调试的程序总是不能写到外部RAM中,不知道是硬件还是程序CMD配置有问题
如果有请发到邮箱:yinger110@sina.com

网友:
dec2812有配套例程

网友:
程序下载到FLASH,调试时中断内不能设置断点吗?其他地方是可以设置断点的

程序下载到FLASH,调试时中断内不能设置断点吗?其他地方是可以设置断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