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烧写问题

楼主:
在烧写时提示的错误为:
code composer can't locate FLASHAPIInterface.c

请高手指点下是烧写插件的问题吗?API需要换么/
有的话能发个插件for ccs c2000 v2.20到xqzhou@iipc.zju.edu.cn吗?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不用管。

网友:
re:F2812烧写

谢谢回复。
但是又出现了
Warning: This program contains initialized RAM data.It may run successfully under Code Composer Studio
but not as a standalone system because of this. If your Flash program requires initialized data in RAM,
you will need to write Flash code to initialize RAM memory.”
能成功擦除和写,但是程序没有自动运行。
是不是要加InitFlash啊?
能给个例程么?

谢谢!

网友:
re:cmd文件

请问你提供的cmd文件编译过吗?
我完全用你的cmd文件,编译时出现了很多的错误,
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