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大家如何在F28335中实现多任务的?

楼主(2009-05-27):
讨论一下大家如何在F28335中实现多任务的?
我目前的一个项目有4~6中断,直接用6个PWM定时器产生的中断分别执行不同的任务,每个中断任务根据需要进行拆分后分步执行,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void ReaddResult_Tick(void)
{
static int step=0;
switch(step)
{
case 0:
step++;
break;
case 1:
step++;
break;
.......
case n:
step=0;
break;
}
void
,
定时器
如何

网友A:
用dsp/bios比较好

网友B:
做个任务管理器可以解决

网友C:
感谢版主的指点,基于DSP/BIOS 5.33的F28335实时多任务平台终于搭建完成!
本来很早以前就买有<TI DSP/BIOS 用户手册与驱动开发>,但当时看这本书觉得跟看天书似的,一直把它压在箱底,现在重新拿起来看,觉得还是蛮有用的,所以向各位用DSP/DIOS做开发的朋友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