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2812FLASH问题。急!!!

楼主(2009-07-03):
有关F2812FLASH问题。急!!!
刚接触2812,有个小问题请问各位专家,如何在程序中对片内的FLASH进行读写操作?谢谢!
问题
FLASH
程序
如何

网友A:
试过此方式,但是对0x3d8000~0x3f7fff地址段的flash不起作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B:
不对吧,3d8000---0x3f7fff肯定可以,用上TI提供的API函数库。
0x3F F000 ----0x3F FB4F放的数学函数
0x3FFC00---0x3F FFFF放的引导,复位,初始化向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