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12的SPWM波生成

楼主:
本人新手上路,学用2812的开发板写一个spwm输出的程序。可是改变CMPR1之后输出波形无反应,PWM1管脚还是等宽的脉冲,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多谢指点!
程序如下: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 DSP281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Pr_T1   3000    // the period of T1

unsigned char Width[]={0x0D66,0x1AC2,0x280C,0x3539,0x4242,0x4f1b,0x5bbe,0x681f,0x7438,0x8000,0x8b6d,0x9679,0xa11b,0xab4b,0xb504,0xbe3e,0xc6f2,0xcf1b,0xd6b2,0xddb3,0xe418,0xe9dd,0xeefe,0xf377,0xf746,0xfa67,0xfcd8,0xfe98,0xffa5,0xffff};
unsigned char i=0;   // which section the vector located.

void initEva(void)
{
  EvaRegs.T1PR=Pr_T1;      //Timer1 period
  EvaRegs.T1CON.all=0x0842;//内部时钟周期,使能定时器及其比较功?
  EvaRegs.GPTCONA.all=0x0052;//disable Timer2
  EvaRegs.ACTRA.all=0x0666;  //
  EvaRegs.COMCONA.all=0x82E0; //disable SVPWM
  EvaRegs.CMPR1=0x0D66;     //initialize CMPRx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 = 0x00FF; // EVA PWM 1-6  pins
   GpioMuxRegs.GPBMUX.all = 0x00FF; // EVB PWM 7-12 pins
   EDIS;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initEva();
   while(i<30)
   {
    EvaRegs.COMCONA.all=0x82E0; //disable SVPWM
    EvaRegs.CMPR1=Width;
    i++;
   }

  for(;;
}

[ 本贴由 searchfox 于 2008-5-15 08:36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请帮忙看下啊,急。。。

网友:
while(i<30)
   {
    EvaRegs.COMCONA.all=0x82E0; //disable SVPWM
    EvaRegs.CMPR1=Width;
    i++;
   }
Width这里出了问题吧?改成Width?
菜鸟一个,随便说说

网友:
#define Pr_T1   3000    // the period of T1
......
EvaRegs.T1PR=Pr_T1;      //Timer1 period
......
EvaRegs.CMPR1=0x0D66;     //initialize CMPRx

用哪种计数模式?
0x0d66 =3430;比较值大于周期值。
EvaRegs.CMPR1=Width;

Width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