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07A结构成员的浮点数加法

楼主(2009-06-25):
关于2407A结构成员的浮点数加法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CCS3.1环境调试如下程序,为何出现加法错误?
typedef struct
{
char x;
char y;
float Error[4];
} tainfo;
tainfo taInfo;
taInfo.Error[0] = 1;
taInfo.Error[1] = 2;
taInfo.Error[2] = 3;
taInfo.Error[3] = 0;
taInfo.Error[3] = taInfo.Error[0] + taInfo.Error[1];
error
程序

网友A:
用MATH库做浮点算法或者自己做定标。

网友B:
版主好,谢谢您的回复!
我的程序加了MATH库,普通的浮点运算没问题,只有结构成员为浮点数组时,操作才会出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2009-08-06):
我用2812smiulator没有问题。
你具体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