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会明显发热吗?

楼主:
之前没有留意过2812发热的问题

现在手头上的这块板子,当2812跑到150M的时候

无意中碰到了芯片,发现还挺烫的

我想问问,是不是2812正常运行的时候不会明显发热

如果明显发热就说明这个片子坏了?

网友:
已经觉得烫手了

不是温热……

网友:
发现烫手之后没再试过

目前发现的一个问题是运行的时候,PWM输出有抖动,原来的几块板子都没有这个现象

怀疑是不是我焊得不好,把片子焊坏了?

网友:
我这里跑150M的2812有点微热,不会烫手。

网友:
是不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发烫,很有可能有引脚对地短了,查一查吧

网友:
我用的时候是有点热的,我们老师说如果用到内部AD,会烫手,没有试过

网友:
150   确实有点烫手,或者说感觉很热吧。

网友:
40度左右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