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0仿真器连不上2812

楼主:
错误提示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505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Unknown error title. <-505> The explanation is unavailable.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505 Error Clbottom: 0x80000240

retry后的提示: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3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037 Error Clbottom: 0x80000200

确定usb560仿真器是好的,自己曾经做过2812的最小系统,一直都是顺利运行的,CCS3.3应该也是好的

但这一个自制的板子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检查了下我的板子,并用示波器观察了Jtag口的几个电压

电源是好的,时钟输出也是正常的

此外,我对比了一下Jtag口的差别,用我原来正常运行的板子和这个不正常的板子对比

大部分信号都是对的,但是TCK脚的表现差异比较大

正常的板子:在未connect的时候,TCK呈现二点几伏的直流电压,一旦connect,就会产生类似方波的信号,这个信号的频率迅速变高,最后停在30M(晶振频率),这时候已经不是方波了,而是一个类似正弦的波形
不正常的板子:在未connect的时候,TCK呈现二点几伏的直流电压,一旦connect,就会产生类似方波的信号,这个信号的频率迅速变高,但是稳定下来之后,停在500K,非常好的方波。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钟有问题。

请论坛上的前辈们解答

网友:
经过N天的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给大家做参考,大家以后做板子的时候也注意这个问题:

首先看Hardware Design Guidelines for TMS320F28xx and TMS320F28xxx DSCs这个文档里的一句话:

The JTAG connector should be placed within 6 inches or less (preferably 2") from the corresponding pins
on the DSC. If this is not possible, signal buffers should be added.(正文第八页中间)

Jtag口的位置离板子的对应引脚的距离不能大于6英寸(约16cm)

为了节省空间,我把Jtag口引出来,放到电源板子上,中间跨了一段排线,使得Jtag口的位置离板子的对应引脚的距离过长

导致连不上,之后用插针将Jtag引出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目前可以连上,接下来我准备看看线长究竟是怎么影响Jtag里的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