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7C37064VP100的问题

楼主(2009-09-25):
关于CY7C37064VP100的问题
关于DSP2812Mv2的板子上的CY7C37064VP100
看见DSP2812Mv2的板子上的CY7C37064VP100对CS8900的地址线译码了,
但是你们板子上配套的例程上面只有关于CS8900 I/O模式操作的实验,开发中却想用8900的menory模式操作!
但是控制menory模式的MEMR,MEMW,还有REST脚都经过CPLD控制译码,不知道如何对menory操作
能否提供CPLD的代码 或者逻辑连接图?还有你们的EEPROM上面已近有初始化配置的内容了吗?
开发
如何

网友A:
请问DSP2812Mv2的板子上对CS8900a memory 模式如何使用?
给出了Ethernet I/O 的空间映射区块0x002000-0x0027FF,但没有外设寄存器的具体定义,由于文档附带I/O16模式的例子,可以顺利使用!
但使用memory 模式虽给出Ethernet Mmory Space的空间映射区块:0x002000-0x0027FF却没有具体寄存器的具体定义(测试文档的P12页中补充说明:外设寄存器定义和说明见后面相关章节)却没有找到!~~~ 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CS8900A的menory模式
谢谢指导~~~~~~

网友B:
比如要操作memory模式的时候要对LAN_MCS置低,由于此端也通过CPLD译码,那又如何操作!~~~~

网友C:
直接读Ethernet Mmory Space 的基地址0x002000 和 0x002001 能有数值返回
正好和CS8900A产品序列号吻合(用I/O 16模式读取出的数值一样) 但是其他寄存器的操作就不对了! 不知道你们的寄存器是怎么映射的 能不能提供具体说明!~~~
文档里一直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