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8335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11-04):
请教:关于28335电源的问题
请教:为什么我的28335焊接到线路板上后,1.8V电源引脚和3.3V的电源引脚之间的阻值只有不到2欧姆,上电后1.8V电源引脚被拉到3.2V左右。请问28335芯片被烧掉了么?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另,断开电源芯片与28335之间的导线后,电源芯片工作正常。
芯片
上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28335不烫,我在焊接28335之前先把电源电路调好了,3.3V和1.8V都没有问题后才焊接的28335。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会烧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问题解决了,是我的硬件有问题,我把其中一个该接到3.3V的电源引脚接到了1.8V电源上了,把这个电源引脚接到3.3V上就好了。幸运的是DSP没有被烧掉,还能正常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