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求助

楼主(2009-09-26):
F2812求助
各位大侠:
我遇到一个非常棘手和头痛的问题,希望高手帮忙,先谢了!
先将情况叙述如下:
现象:上电DSP发烫(估计烧了),仿真器坏了
出现问题之前,仿真器与DSP进行connect正常,也不发烫
DSP使用情况:
DSP的外部总线扩展接口上挂接了一个双口RAM,两个FPGA
想知道,给JTAG供电用3.3还是用5v,另外电流最大不能超过多少?
另外FPGA上电与DSP上电顺序的不同,是否会导致芯片烧毁,
另外MP/MPC接入FPGA,有FPGA进行控制,是否可行?
希望高手给些指点!
搞不定,国庆要全加班了
仿真器
问题
上电

网友A:
今天将烧坏的F2812取下,重新焊接上去,第一次connect正常,断电后再连,就失败了
检查发现TMS引脚和地短路了,可是如果一开始短路也不应该连接上啊?
所以我怀疑是JTAG口的5v供电有问题,所以决定改成3.3v的明天来试了

网友B:
今天将5v换为3.3v给JTAG供电恢复正常。

网友C(2009-11-18):
5V你也敢上,真人才啊

网友D:
3.3V的一般都不会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