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DSP调试问题

楼主(2009-11-11):
双核DSP调试问题
自己做了块双核DSP板子,采用两个F2812芯片,调试的时候两个芯片都能检测到,程序编译没有错误,在开发板上能顺利运行通过,但是用双核板调试时,程序就是加载不了,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
问题
芯片
程序
开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器型号是什么?
采用菊花链结构?

网友B:
能看到两块DSP,应该菊花链的连接方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