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 USB2.0 , CCS2.2连接f2812出错

楼主(2009-11-20):
XDS510 USB2.0 , CCS2.2连接f2812出错
前一段时间用ccs连接该DSP开发板一直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最近怎么都连不上同一块开发板了, 报错为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1. Target initialization failed< -1294>;
2. Check target power, and JTAG connection
重装了系统, 重新安装了CCS和仿真器驱动以后还是连不上.
把仿真器拔掉检查了一下开发板上电后的JTAG各脚输出: TDI为3.255v, PD为4.95v, TDO为0v
请问该问题该怎样才能解决?其他的还需要检查什么?
仿真器
检查
failed
target
开发

网友A:
上电后检查一下DSP是否有时钟输出,如确定DSP是正常的,请就近和各办联系。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DSP的CLKOUT引脚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C:
如果是XCLKOUT管脚输出的不是类似正弦波信号,频率一般是SYSCLK/4,就是DSP坏掉了。

网友D:
我把DSP实验板的核心板拆下来(相当一个最小系统),连上电源和仿真器,发现用CCS可以连接,而且可以加载程序并运行,说明DSP和仿真器没有问题。但是一把核心板插到底板上,用CCS就连不上了,出现的现象就像我先前说的那样。但是我查了半天:电源、仿真器连线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验板上电后,CLKOUT引脚一直输出低电平,但是打开CCS尝试连接后,CLKOUT引脚又变成一直输出高电平。请教大家可能有哪些情况会导致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