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烧写后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
小弟开始学习DSP不久,近日使用2812开发一个项目,在将程序写进片内flash后出现奇怪问题。

在板子重新复位之后,除SCI外的其他功能均正常,只有SCI无法接受数据。

当将仿真器连接到板子上之后,SCI功能随即恢复正常,但若将仿真器取下,SCI再次无法接收数据。

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什么思路,希望高手能给于提示,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请LZ尝试用flash仿真,检查指针是否进入sci程序,如果是中端程序,看看是否响应中断。

网友:
不是程序的事情,我感觉是地线的问题,你把计算机的地线和你板子通讯用的地线链接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嗯,我现在也在研究2812的Flash烧写,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仿真时一切正常,一旦在Flash中脱机运行,其它功能正常,只是不能够进中断程序,不知道是为什么
一起等高手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在flash当中运行速度没有仿真时候快 造成的 可以尝试用下flash加速技术

网友:
下载到FLASH运行以后可以看看SYSCLK频率是多少 有可能和仿真环境下不相同

网友:
我也碰到了相似问题,不能正常发送啊

这个问题困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