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烧写

楼主:
28335怎么烧写呀,高手指点一下了

网友:
与f28xx的芯片一样的烧写方法。

网友:
在进去的时候出现:Non-supported PartID:OX00EF
Surrported devices:
F28XX(PartID 0X0001/2,)
F2801(PartID 0X002C,)
F2806(PartID 0X0034,)
F2808(PartID 0X003C)
F2802(PartID 0X0024)
F2809(PartID 0X00FE,)
F28044(PartID 0X00FC,)
F28015(PartID 0X001C)
F28016(PartID 0X0014)
F28032(PartID 0X00F8)
F28034(PartID 0X00F9)
F28035(PartID 0X00FA)
,HOWEVER,the PartID register may not have been read properly due to the target state

在28335进烧写界面时出现的,这是咋回事呀,大家帮忙支个招

网友:
没装28335的烧写插件

网友:
插件装了呀,大家谁有插件上传一下

网友:
比较大 可以跟就近的办事处要

网友:
关于仿真28335的仿真器

用XD560可以仿真28335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上,再请教一个问题,哪里能下载到CCS3.3啊?

网友:
28335烧写

我也出现的这个问题,以前可以烧写测试版的芯片,但是正式版的烧写不了,装了个28335flash烧写的程序F2823x_RevA_CSP.ex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