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2810板子还没有烧程序被lock

楼主(2010-01-23):
求助:我的2810板子还没有烧程序被lock
flash的电源也有3.3V了,复位也是3.3V了,最主要的是用仿真器也连上了,可刚要下载就出现要密码。试过全F不行,这芯片我没有烧过程序,也load过gel文件了。可是出现GEL: Error loading file 'D:\CCStudio_v3.1\cc\gel\c2810.gel': function 'StartUp()' already defined这个错误。
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还有其它原因锁住芯片吗?
loading
already
function
芯片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还是2个芯片,不过是2808.

网友B:
你是买到假货学还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C(2010-03-08):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请高手解答,谢谢!
如果是正常从代理商走货应该没有问题,其他私人的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不过也可能是VDD3VFL的电压不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