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偏移后交流信号的零点处理

楼主:
您的软件中,偏置电压是否按一个常数算的?

因为真实的偏置电压,和你软件中所用的常数之间总是有误差的。只要您的PID中的I系数不是0,这个误差经过累积,自然就会越来越偏。

您的这个偏置电压不要做成常数。
做成一个变量,根据您的PID中的“积分项”的实际值,来不断地调整您的那个“偏置电压”变量,使得稳定平衡以后积分项总是动态地围绕着0点波动,就行了。

这里的“积分项”实际上就是“直流成分”了。当然,只要它在“波动”,就说明它含有交流成分。为使这个交流成分可忽略(即波动的幅度对输出的影响可忽略),应该使PID中的I的时间常数远远大于工频的周期,就可以了。

因没有具体电路和程序算法,故这里不能说太具体。

网友:
补充说明几点:

一、
您的交流通路中有没有“隔直流”环节,如变压器、电容等?
如有,那么,A/D采样后去掉“偏置”以后,如果还有“直流成分”,只可能是实际的“偏置”值与你软件中使用的数值之间有误差造成的,如此就如上一楼中所说了。
如没有“隔直流”环节,那么有可能实际的采样里本来就有“直流成分”,情况就比上述略为复杂一点,平衡以后“积分项”可能不是围绕0波动了。
(因我不知道您的实际算法,所以这里的叙述也不一定符合您的情况)

二、
上面所说的那个“偏置电压”变量,也可以不用根据“积分项”来调整,而是将输入的数据采用软件滤波求出其“直流成分”,来实测“偏置电压”值。
当然,这个滤波应该是低通的,时间常数要远远大于工频的周期。或者说,通带要远远小于工频。
我过去做过的类似项目中的习惯是,滤波的时间常数选采样周期的2的若干次方倍,例如65536倍,这样程序中可以用移位来代替乘法。

三、
上一楼中说“应该使PID中的I的时间常数远远大于工频的周期”,还有上面“二”中说的滤波时间常数要远远大于工频的周期,
须注意,积分或“低通滤波”通常都是“递推”性质的算法,时间常数很大(即积分系数很小)时须注意数学计算的“舍入死区”问题。为此积分项或者低通滤波的中间数据,应该保留更多位的小数。
例如,若滤波的时间常数选采样周期的65536倍,则中间变量保留的小数位数,就应该比输出需要的精度更多16个二进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