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死区控制问题

楼主(2010-03-09):
2812的死区控制问题
最近用2812芯片编程,发现用EVA事件管理器生成两路带死区的PWM时,由于死区的存在使两路占空比一路变大,一路变小,求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个死区生成的机理是什么呢?
编程
管理
如何

网友A:
求达人解释啊!

网友B:
死区是由死区寄存器根据死区单元自身的时钟来进行设置死区宽度的,通过两个互不的引脚来实现不同死区好像2812没有那个能力

网友C(2010-04-08):
这个问题的解决依靠死区补偿措施,在电机控制中是一种附带的措施,并没那么至关重要!
死区就是其中互补的PWM口一个改变状态时,另一个口,通过技术内部时钟脉冲,当达到多少个脉冲时,另一个口才发生互补的状态改变!好比交通灯,当南北方向变成红色后,东西方向的红灯不会立即变绿,而是延迟一段时间变绿,这个时间依靠内部的时钟计数!

网友D:
死区时间一般较小,对于开关频率不高的应用,死区的影响不那么明显,
如果你很在意死区影响,可以针对具体应用,加入死区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