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WM如何配置强制高、强制低?

楼主:
在2812使用EV的时候可以直接写EVx.ACTRx直接控制PWM输出的强制高、强制低,在使用ePWM的器件上应该怎么配置,从而可以强制高、强制低呢

网友A:
通过Action Qualifier 设置输出状态。
如果是保护可以使用Trip zon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虾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通过Action Qualifier 设置输出状态。
如果是保护可以使用Trip zone
EPwm1Regs.AQSFRC.bit.OTSFA=0;
EPwm1Regs.AQSFRC.bit.ACTSFA=0;
EPwm1Regs.AQSFRC.bit.OTSFB=0;
EPwm1Regs.AQSFRC.bit.ACTSFB=0;
比如这段代码为啥就不能强制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