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急救,关于CCS装载.out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和众达F28016无刷电机控制的2块板子。在我觉得准备好的情况下,用CCS3.3装载.out文件,就会出现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F800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一直出现这个情况,非常急人,痛苦至极!!!
有可能是我连线接错了吗?还是板子有问题?还是CCS得内存设置,或本身设置有问题?一起看起来不正常的地方我都觉得有可能有问题!!!
希望有高手能帮我解决!!!就算是提点我一下,也感激不尽!!!

网友:
检查一下cmd,0x008000~0x009000和0x3F8000~0x3F9000是双映射的,不能当两块ram空间用。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可是我对于.cmd这个文件不是很清楚。我找一下那个文件夹里面一共有5个.cmd文件。分别是2812.cmd,DSP281x_Headers_BIOS.cmd,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F2812_EzDSP_RAM_lnk.cmd,F2812_XintfBoot.cmd。其中有0x3f8000这个地址的文件有3个。
在2812.cmd里是:
PAGE 0 :
   /*BEGIN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0002 */
   P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2000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在F2812_EzDSP_RAM_lnk.cmd里的是:
PAGE 0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PRAMH0     : origin = 0x3d8000, length = 0x010000
   BEGIN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0002
   PRAMH0     : origin = 0x3f8002, length = 0x01000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MP/MCn=0) or XINTF zone 7 (MP/MCn=1)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MP/MCn=0) or XINTF zone 7 (MP/MCn=1) */

在F2812_XintfBoot.cmd的是:
   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RAM block H0 */

请问这里面有出现什么问题吗?如果需要查看所有.cmd文件的代码,我会在之后补上。由于本人是新手,很多地方都不懂,希望大家指教,给大家带来不便之处请见谅,谢谢!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板子的问题!换了快板子就能下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