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CMD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10-07):
28335CMD文件的问题
在main()函数中设置了5个数组,长度各为5000个。更改CMD文件,将其地址设置在ZONE6区(外部RAM),编译通过但运行不能进中断。这是为什么?
问题

网友A(2010-02-25):
回复 网友B:
顶顶…………………………………………

网友C(2010-05-22):
已经解决了吧,O(∩_∩)O哈哈~小林

网友D:
建议楼主把解决的方法写出来,谢谢

网友E:
boot to ram是为了在RAM里面调试,因为load程序时程序是放在RAM里面仿真的。如果烧写FLASH的话,脱离仿真器后,板子上电就boot to FLASH,这样就从FLASH上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