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问:F28335烧写后脱离仿真器不能运行

楼主:
F28335的开发板  板上没有的启动方式选择的拨码开关,全部上拉。
烧写程序后不脱离仿真器运行正常,脱离仿真器后不运行,这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侠帮忙啊,快帮帮我吧!

网友:
检查一下脱离仿真器后芯片是否在复位。

网友:
看看工程中是否已经加入了代码跳转的那个ASM文件。

网友:
lz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LZ能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否

网友:
如果只是在RAM里面调试好没有作处理直接烧到FLASH的话,FLASH的初始化会有问题,建议按照TI的FLASH例程步骤来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学28335,能交个朋友么

网友:
你下的flash里了吗?脱离仿真器是要下到flash里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版主您好,我有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首先向28335FLASH下载程序时出现一个警告:“The partID Location (0x380090) have been added to the memory map”
我在网上看了没有找到满意的答复,其次我下进flash去的程序跑的非常慢,比在RAM里面运行慢大概10左右(可以通过LED闪烁的频率看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您

网友:
楼上,“The partID Location (0x380090) have been added to the memory map”

是说你把pardID的地址放到memory map中了,可以看一下你的CMD文件中是否有包含0x380090在个地址。
在tools-->memory map中是否有包含这个地址。

至于程序在FLASH中运行的慢,这很正常。FLASH的读写速度只有27mhz这样子,即使加上flash优化pipeline,平均速度也只有80mhz这样。所以有实时要求的程序需要copy到ram中运行。

这在TI例程中的FLASH例程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
按照Flash烧写的例程以及TI的文档做一个Flash版本的程序然后编译烧写试试。
另外检查一下cmd采用flash版本的。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纠结中。。楼主解决问题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纠结中。。楼主解决问题没有?

我用的库方式,CCS V6工程属性中添加code_start后,FLASH掉电运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库方式,CCS V6工程属性中添加code_start后,FLASH掉电运行正常

这个不用添加也能运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