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flash怎么写不进去了

楼主:
我的2812芯片flash写入了一次之后,就没办法写了怎么回事的?CCS连接之后点on-chip flash programmer,对话框全是灰色的,只有一个onlock按钮可以点,但是点了之后弹出unlock failed,CCS提示解锁失败,设备锁定。
但是上次烧写的时候我并没有改动代码安全区的pbottomword,很着急

网友:
是 你不小心修改密码去了
  解密吧

网友:
可是上次烧写的时候我没有设置密码,默认KEY7-KEY0都是FFFF,查看存储器0x3f7ff8-0x3f7fff地址上都是0000,没有上锁啊,为什么呢,可有办法

网友:
把你的.out文件给我,我给你找密码

网友:
Out文件怎么给你呢,可有信箱

网友:
换2812吧,全0无法解密

网友:
偶也碰到这问题 , 肿么办。没有锁DSP 但是 界面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