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D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
本人在用DSP做电机控制时,使用PID算法进行位置环,速度环双闭环控制,出现如下问题:
1、单独使用PID位置环算法无问题,能够精确控制电机到指定位置
2、单独使用PID速度环算法无问题,能够精确控制电机到指定速度
3、但是当我将PID位置环和速度环接合起来后,发现电机能够到指定位置,但是速度在指定速度附近,不是一条直线
请问是何原因?位置环和速度环如何接合,位置环的输出是否需要经过变化给速度环,请大虾指教!

网友:
外环输出要限制在内环的最大参考值之内,再要注意串级控制主副回路的带宽配合即可

网友:
多谢回复,我是将外环即位置环的输出P与内环速度环的最大值V做比较,若P>V则输出V,否则输出P,这样可以吗?
但是速度还不是直线,我的电机控制运动8°,速度10°/秒。
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参考秦继荣的书 专门讲电机控制工程应用的。在工程上主要多环控制主要考虑各环的带宽匹配问题。如你讲的双闭环控制,尽量将速度环的带宽拉宽,应该很容易做位置环的。建议你用MATLAB仿真一下,再将你各环过渡过程的控制变量、输出量、偏差值记录下来,对此种控制方法就会逐步跟深刻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