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AD 转换问题

楼主:
用2812的例程调试AD程序,能运行,就是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1).  DEC2812进行AD转换时,输入信号怎么连接?ADCLO要接模拟地吗?开发板上ADCLO并没有与模拟地连接

(2)AD转换后的结果是12位,ADC转换结果缓冲寄存器是16位,左对齐的,所以在结果处理时要右移四位,例程中没有移位,反而用的是65535(16位)。

网友:
AD转换确实是12位,结果寄存器也确实16位,如果采用左对齐的结果寄存器,由于AD转换时,低4位已经自动为0,只有高12位有效,所以最大的数字转换结果为0xFFF0,也即对应65520,在DA反变换时,用的就是65520,这个应该很好理解的。

网友:
除以65520明显考虑移位了。
adclo需要接的。
另外开发板上J17的16脚原理图上表示接地了,实际上没有接,需要你自己接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晕,user‘s guide 上应该说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J17的16脚接地,也要接模拟地么?
好像应该接数字地吧,不是为了提高AD采样的精度,硬该分开接地吧。

网友:
技术支持说要接地16,17,18脚,但我接了,还是得不到正确的数据

网友:
J17的16脚原理图上表示接地了,实际也是接了的.主要是原理图上不是按照PIN的顺序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