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I2C总线问题!

楼主:
搞了三个星期了,I2C总线模块还是没搞通,参考了TI的例程,也没用,以前F2812时单用IO口模拟过I2C总线,自信对I2C总线协议比较清楚,但I2C寄存器值总是不对,郁闷中。。。。。。
有哪个大侠曾经搞过的,可否提些宝贵意见?

网友:
2812的I2C

请问你有没有2812的I2C程序?我现在也是做2812的I2C,做了差不多3个礼拜了;程序老是有问题。读写老是不能正常进行。方便给你的I2C程序给我参考吗?非常感谢,我的邮箱heliren9534@sina.com.cn

网友:
http://focus.ti.com/docs/toolsw/folders/print/sprc530.html
里面有28335的iic,2812只能通过io模拟了。
     一段代码供参考:
       *IIC_SCL_OUT = 1;
        Set_Delay(200);
        *IIC_SDA_DIR = 0;
        Set_Delay(200);
        *IIC_SCL_OUT = 0;
        Set_Delay(200);
        *IIC_SDA_OUT = 1;
        Set_Delay(200);

网友:
我当时做了两个星期是出来了,用TI公司的I2C串口例程来改的,没什么问题呢,有空我上传给你

网友:
maleisj@163.com

例程我该了 还是过不去啊

给我传个吧  谢谢

网友:
zhx_shi@163.com 传我一个

网友:
例程没有问题

我使用的是中断方式,几天就搞定了

网友:
外部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已经明确是程序了?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搞了好久了,不管用TI的例程,还是自己写的SCL引脚始终都是高电平,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