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X或者F2812的flash保存数据问题?

楼主:
以前也用dsp,但使用的是外部的ee来存储重要数据,这样就是烧写dsp,也不会擦除了外部另外配置的flash中的数据,现在没有外部flash芯片,我使用的是F2802,现在想使用这个功能:我有几个AD通道零点校正的重要数据,要存在FLASH中间,并且要求掉电后能保存,下次程序启动后,还能从flash中读出这几个数据,来参与运算,还要求以后即使更新烧写了程序,这几个数据都不能擦除,主要是为了避免每次下载程序,都每次校正。
想知道这个过程:怎么把重要数据写进指定的flash,然后保证不被擦除,并且还能从flash中把数据读出来?

网友:
补充一下,主要是就几个数据,不想使用flash的分区,比如sector A或者B等等,能不能开辟出一小块flash用来存贮这几个数据,当然在cmd文件中,也要变动一下把

网友:
没有回复,我自己来。
我研究了一下,f2802的手册,发现没有相关可以在程序运行中间进行内部flash读写的寄存器,也就是说我这种在程序运行时写内部flash和读内部flash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了,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看起来,只能下次改板子的时候,外加一片eeprom了。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我这种在程序运行时写内部flash和读内部flash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了,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看起 ...
我不熟悉2812,但就我知道的其它芯片,运行时读内部flash肯定是可以的,写内部flash行不行不敢肯定,但估计也可以(因为既然能编出Bootloader,就说明一定能有办法写入)。

我说“运行时读内部flash肯定是可以”是指用汇编语言,至于用高级语言如C,好像有点问题,我正在发帖子寻问答案,尚未解决。见本论坛的另一个话题《请问C语言中如何读取程序空间的代码?》。

网友:
我也是想用楼主的办法来实现?希望高手来解答下,就是FLASH分区的办法也行啊

网友:
flash烧写只能以section为单位,可通过官方提供的api实现。但此方法不推荐,2802可外挂eeprom。

网友:
可以

2812 可以啊,其他的应该也可以,但是反复读写flash,有可能会缩短flash的寿命!

网友:
我觉得28x的flash烧写是需要烧写器的,不可以程序运行时由自己的程序控制擦写,也是在此论坛中看过这样的结论。如果想掉电存储数据,可以外接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