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进来解决

楼主:
我测试了cpu的供电是3.3v和1.92连接仿真器连接不上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00000204/-1156
Error during: Register, OCS,
Lost processor clock.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a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

I/O Port = 280

网友:
补充cpu为28027

网友:
怎么都没人回答啊 版主怎么不回答啊

网友:
仿真器接另一块板的时候正常

网友:
复位能够成功

网友:
检查设置,usb的端口一般为240,你的错误出现在280。错误信息已说丢失时钟,检查一下晶振,如用内部,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正确。TI网上有现成的28027原理图和gerb,可参考。

网友:
学习力点东东

网友: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求解答!!我的问题最后是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