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812上使用DSP/BIOS,那个HWI 怎么用啊?

楼主(2007-12-14):
在2812上使用DSP/BIOS,那个HWI 怎么用啊?
在2812上使用DSP/BIOS,那个HWI 怎么用啊?
在2812上使用DSP/BIOS,那个HWI 怎么用啊?
*.cdb 配置里面,HWI 只有HWI_INT1~13
怎么分配给INTx.y呢?
配置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在2812上使用DSP/BIOS,那个HWI 怎么用啊?
DSP/BIOS 版本不够,原来的是4.80
把CCS v2.20 升级到ccs v2.21,DSP/BIOS 就自动升级到4.90
图形化配置DSP/BIOS 的HWI就有PIE INTERRUPT

网友B(2008-04-15):
恩
用ccs 3.1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2010-09-24):
在CCS4上,图形化配置DSP/BIOS 的HWI有PIE INTERRUP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