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AD.out文件出错

楼主(2009-12-14):
求助LOAD.out文件出错
板子是自己做的
仿真器没问题 好着呢 硬件设计也没问题 因为前几块板子都没问题
新做的一个板子 连接没问题 但烧写LOAD .OUT 文件是提示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6460
Please verufy t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问题
仿真器
address
memory
failed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芯片?看看 芯片引脚有没有短接到一起的

网友A:
我用的是DM642
FLASH 用的AMD的 管脚好着呢 还换了个FLASH
还是一样的问题
[ 本贴由 whipple 于 2008-12-18 09:38 AM 最后编辑 ]

网友B:
不明白是load还是烧写,flash不能load

网友C(2010-07-06):
把flash的接口地址改一下,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D(2010-10-16):
我的情况和一楼的一模一样:板子是自己做的、仿真器没问题、硬件设计也没问题,因为前几块板子都没问题;
新做的一个板子,连接没问题,但烧写LOAD .OUT 文件是提示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7FF0
Please verufy t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FLASH还未焊接,只焊了2片SDRAM,仔细检查焊接应该也没有问题!
还望大家指点解决办法

网友E:
用的也是DM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