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我这个2403a的cmd代码写得对不对?

楼主:
MEMORY
{
/*程序存储器*/
PAGE 0 :
   VECTORS : origin = 0h,  length = 040h /*中断向量*/
   PROG:  origin = 044h,  length = 03FBCh /*用户代码*/
   SARAM_P : origin = 08000h , length = 0800h  /*PON=1则为内部,PON=0则为保留*/
   RAM_B0 : origin = 0FF00h , length = 0100h  /*CNF=1则为片上B0块,CNF=0则为保留*/
/*数据存储器*/
PAGE 1 :
   MREG :  origin = 0h, length = 060h /*存储器映射寄存器或保留地址*/
   RAM_B2 : origin = 0060h, length = 020h /*片上B2块*/
   RAM_B0 : origin = 0200h, length = 0100h /*CNF=0则为片上B0块,CNF=1则为保留*/
   RAM_B1 : origin = 0300h, length = 0100h /*片上B1块*/
   SARAM_D : origin = 0800h, length = 0200h /*DON=1则为内部,DON=0则为保留*/
   PMREG :  origin = 07000h , length = 01000h  /*外设存储器映射寄存器*/
/*I/O存储器*/
PAGE 2 :
   FCMREG : origin = 0FF0Fh , length = 01h  /*Flash控制模式寄存器*/
}
SECTIONS
.reset  :> VECTORS,   PAGE 0
.vectors  :> VECTORS, PAGE 0
.text    :> PROG,  PAGE 0
.cinit   :> PROG, PAGE 0
.switch  :> PROG, PAGE 0
.data    :> PROG, PAGE 0  /*初始化数据表*/

.bss     :> RAM_B1, PAGE 1     /*未初始化变量*/
.const   :> RAM_B1, PAGE 1
.stack   :> SARAM_D, PAGE 1

网友:
似乎没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朋友
2403的例程怎么找呢?
我刚刚做了一个2403的板子,和仿真器能正确连接了,就是不能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你的2403片子能正常烧写flas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