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目标板地址和MEMORY中定义的不匹配

楼主:
请问哪位高手能告诉我
我的2407下载是出现地址不匹配是什么回事啊,我查了又查,我的地址明明是片内FLASH也不行

网友:
你说得太简单了。
不知道你出错的详细信息,你的CMD文件地址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
谢谢啊
我是这样分配的啊,麻烦你帮我看看啊
MEMORY
{PAGE 0: VEC     : origin=0000h,length=40h
         PROG    : origin=60h,length=900h

PAGE 1: MMRS    : origin=0000h,length=5fh
         SARAM   : origin=0800h,length=500h
         B1     : origin=300h  ,length=100h
}
SECTIONS
{
.reset   :{}>VEC  PAGE 0
.vector  :{}>VEC  PAGE 0
.text    :{}>PROG    PAGE 0
.cinit   :{}>PROG    PAGE 0
.bss     :{}>SARAM   PAGE 1
.const   :{}>SARAM   PAGE 1

}
我新手啊
麻烦大家拉

网友:
错误提示是:
A section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able.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麻烦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你的开发板大概是设置成微控制器方式,而不是微处理器方式。0 - 40H,是 flash区,是不能用Load Program 命令来写的。这种情况程序只能放在8000H以后的扩张存储区。

错误信息是:不可写,而不是不匹配。

网友:
谢谢.谢谢你的回复

是的啊
那我该怎么做啊
麻烦你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种模式的开发板,我觉得比较方便的方法是,把程序区定位到8000H(最好干脆8800H)以后的扩张RAM中,这样每次修改程序后,重新测试,只要LOAD PROGRAM就可以了,不必烧 FLASH。不过一开始要烧一次FLASH 好把中断向量表改写为指向FF00H的区域。你的开发板使用说明中一定讲到这些内容的吧?

网友:
请教青铜长老,如果“把程序区定位到8000H(最好干脆8800H)以后的扩张RAM中”,那么中断向量必须从0000H开始就没发实现了吧?你所说的“不过一开始要烧一次FLASH 好把中断向量表改写为指向FF00H的区域”是什么意思?不是不能重定位,必须从0000H开始吗?如何烧一次进行改写?
我现在正在用这样的板子做SVPWM,可是无论如何进不了中断,我的CMD分配是这样的:

PAGE 0 :
VECS        : origin = 8000h , length = 0040h
PVECS        : origin = 8044h , length = 0100h
PROG        : origin = 8150h , length = 7DAFh
B0        : origin = 0FF00h ,length = 0100h

PAGE 1 :
MMRS        : origin = 0000h ,length = 005Fh
B2        : origin = 0060h ,length = 0020h
B1        : origin = 0300h ,length = 0100h
SARAM        : origin = 0800h ,length = 0800h

/*-------------------------------------------------------------------------*/
/* SECTIONS ALLOCATION                                                     */
/*-------------------------------------------------------------------------*/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pvecs                        : { } > PVECS  PAGE 0
    .text                        : { } > PROG   PAGE 0
    .b2                : { } > B2     PAGE 1
    .data                        : { } > B0     PAGE 0

    .extcont        : { } > B1    PAGE 1
    .context               : { } > B1    PAGE 1
    .bss                     : { } > B1  PAGE 1

我怀疑是中断向量的地址没有从0000H处开始的原因,请长老看看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谢谢你!

网友:
说来话长了。能否公布一个EMAIL地址,我把有关材料邮来给你?
简而言之:应该先在0H- 40H处写下:
B     0FF00h
B     0FF02H
B     0FF04H
B     0FF06H
...,...
这必须烧 FLASH
以后就把中断向量表定位在 0FF00   开始处。
PAGE 0 :
VECS        : origin = 0FF00h , length = 0040h
PRPGS       : origin = 8800h , length = 02000h

这样调试中就不必烧FLASH,只要把程序和中断向量表 Load 到扩展RAM中就可以了。

.....

网友:
谢谢长老,我的邮箱:oexf@163.com
感觉碰到你们这样的高手真能学不少东西!

网友:
谢谢,谢谢大家的回复啊

长老,也给我一份吧
我将不胜感谢啊;

网友:
哈哈,忘了

我的电子邮件:nice_qin@126.com
我用的不是开发板,是自己做的板子
再次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青铜长老,麻烦你发给我一份.
谢谢!
我的邮箱chenbingjy@sina.com

网友:
青铜长老,文件我收到并看了.
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在汇编的VECTOR.H文件中有RESET  B  _c_int0
在C程序里有VECTORS.ASM文件中的 RSVECT  B          _c_int0
这个B   _C_INT0也需要烧写吗?
如果是地话,应该怎么烧呢?
请青铜长老指教.谢谢

网友:
实验指导书中介绍的,也是我现在用的方式是:只烧写 0 - 3FH 的一个中断转跳表,即是文件  flash.out

实际运行的程序,用 Load Program 命令 Load 到扩展 RAM 中运行. verctor 段,连同 _c_int0 (C 库中提供的复位程序),以及其他程序元素,是运行程序的一部分,不必烧到 Flash.

网友:
你好,青铜长老,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你也给我发一份资料吧!
gaogu2004@qq.com

网友:
谢谢长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Flash.out文件如何修改成coff格式,我load 的时候他说文件格式不符!

网友:
flash.out 就是地址 0 - 3FH 处哪个中断向量转跳表,是用CCS 工具烧到FLASH 中去的,不能LOAD.

网友:
谢谢青铜长老,我明白了.
不过又出现一个问题,我发现程序运行时老停在0FF24H处.
我查了一下,是NMI中断.
为什么老是进入NMI中断呢?
请青铜长老不吝赐教.

网友:
青铜长老,麻烦你发给我一份.
谢谢!
我的邮箱chenjingjing_007@163.com

网友:
首先感谢青铜长老。我要纠正一下,我说错了,不是Load,是烧Flash。它提示格式错误,我原先也烧录过,当提示格式错误的时候,需要修改Build option,然后重新编译即可,但现在只有.out,我不知道如何变成Coff格式的.out文件。

还有问题(CAN自测试):
这是我的ASM文件,大家看看缺少什么?
    .title  \"test.asm\"
    .ref        _c_int0
    .ref    _GRIS5
    .ref    _nothing
        .sect        \".vectors\"
RESET                B                 _c_int0
INT1                B                 _nothing
INT2                B                 _nothing
INT3                B                 _nothing
INT4                B                 _nothing
INT5                B                 _GRIS5
INT6                B                 _nothing

我把我的程序Load之后,出现了_c_int0段:
8912      _c_int0:
8912 BF08 LAR     AR0,#80e2h
8914 BF09 LAR     AR1,#80e2h
8916 BE42 CLRC    OVM
8917 BF00 SPM
8918 BE47 SETC    SXM
8919 BF80 LACC    #89b7h,0
891B B801 ADD     #1h
891C E388 BCND    8920h,EQ
891E 7A89 CALL    8924h,*,AR1
8920 7A89 CALL    main,*,AR1
8922 7A89 CALL    C$$EXIT,*,AR1
8924 7802 ADRK    #2h
8925 BF80 LACC    #89b7h,0
8927 8B88 MAR     *,AR0
8928 A6A0 TBLR    *+
8929 B801 ADD     #1h
892A A680 TBLR    *
892B 0290 LAR     AR2,*-
892C 038B LAR     AR3,*,AR3
892D 7B9A BANZ    8932h,*-,AR2
892F 8B89 MAR     *,AR1
8930 7C02 SBRK    #2h
8931 EF00 RET
8932 B801 ADD     #1h
8933 A6AB TBLR    *+,AR3
8934 7B9A BANZ    8932h,*-,AR2
8936 B801 ADD     #1h
8937 7988 B       8928h,*,AR0

大家看看最后一句,直接又跳转到了8928(已开始箭头指向8912),程序单步运行的时候始终在这一段执行,不知道问什么!!!???

请教一下各位谁有完整的C程序的例子,如果可以,小弟想参考一下,谢谢你们!
我的邮箱:gaogu2004@qq.com

网友:
这个文件 flash.ou  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银杏公司提供的,我烧过好多次了,没有问题呀.

网友:
_c_int 中这段程序的原代码如下,无非是一个循环.
****************************************************************************
*  READ INIT RECORD HEADER
*  AN INIT RECORD WITH A ZERO LENGTH TERMINATES LIST
****************************************************************************
loop:
        TBLR    *+                        ; read length
        ADDK    1
        TBLR    *                        ; read address

        LAR     AR2,*-                        ; load variable address into ar2
        LAR     AR3,*,AR3                ; load count into ar3
        BANZ    copy,*-,AR2                ; check for end of table

****************************************************************************
*  AT END OF LIST, RETURN TO CALLER
****************************************************************************
        LARP    AR1
        SBRK    2                        ; deallocate locals
        RET                                ; return to _c_int0

****************************************************************************
*  PERFORM THE COPY OF DATA FROM PROGRAM TO DATA
****************************************************************************
copy:
        ADDK    1                        ; increment pointer to data
        TBLR    *+,AR3                        ; copy data from program to variable
        BANZ    copy,*-,AR2                ; until count is zero

        ADDK    1                        ; point to beginning of next record
        B       loop,AR0                ; go process next record

        .endif ; .tms32025 | .tms3202xx

****************************************************************************
* C5x VERSION
****************************************************************************
        .if        .tms32050

        LALK    cinit                        ; load accumulator with base of table
        LDPK        0                        ; set page to 0 for AR2 ==> BRCR

****************************************************************************
*  READ INIT RECORD HEADER
*  AN INIT RECORD WITH A ZERO LENGTH TERMINATES LIST
****************************************************************************
loop:
        TBLR        *                        ; read length
        ADDK        1
        LAR        AR2,*,AR2                ; into AR2
        BANZ        continue,*-,AR1                ; continue if not zero, decrement

****************************************************************************
*  AT END OF LIST, RETURN TO CALLER
****************************************************************************
        RET

continue:
        LMMR        BRCR,AR2                ; BRCR = AR2 = length - 1
        TBLR        *
        ADDK        1
        LAR        AR2,*,AR2                ; AR2  = address

****************************************************************************
*  PERFORM THE COPY OF DATA FROM PROGRAM TO DATA
****************************************************************************
        RPTB        copy - 1
        TBLR        *+
        ADDK        1
        NOP
copy:
        B       loop,AR1                ; go process next record

        .endif ; .tms32050

        .page

网友:
青铜长老,你是不是没有遇到过我说的那种问题呀?

网友:
是不可屏蔽中断 NMI 吗?现在也经常遇到,搞得焦头烂额. 原因一直没有找到,因为我是在扩展 RAM ,而不是在FLASH 里运行程序,因此,加了点等待状态 :
    SPLK  #011111011011B,*
    OUT  *,WXGR
后,好象好一些. 问题是否已经解决,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不知哪位大侠能帮一把?本人感激不尽!

[ 本贴由 mlwang_km 于 2007-7-24 10:30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我初学
也碰到了这问题,希望谁可以帮忙发个给我哦
我的邮箱:julyjiucai@163.com

网友:
我也要一份,谢谢

我也要一份,谢谢
我的e-mail是:hwp958@163.com

网友:
麻烦长老也给我发一份资料吧!我的email地址是:zhaoyulei_2008@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能帮帮我吗?
372299683@qq.com

网友:
长老,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能发份资料给我吗?
1004032778@qq.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