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MS320F28335和TMS320F28334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0-05-08):
请问TMS320F28335和TMS320F28334的区别在哪里?
RT~
我在用一块mini28335开发板,不小心烧坏了板子,目前手里有TMS320F28334的芯片,不知可不可以把板子上的芯片替换成28334暂时使用?
芯片
开发

网友A:
可以的,就是flash大小不一样,其它都一样的!

网友B:
楼上的回答很好,TMS320F28335和TMS320F28334是pin to pin的,可以替换

网友C(2010-12-27):
TMS320F28335和TMS320F28334的区别
1。TMS320F28335和TMS320F28334是PIN对PIN的;
2。TMS320F28334的eCAP比TMS320F28335少2个;
3。TMS320F28334的FLASH是128X16的,比TMS320F28335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