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我2812AD

楼主:
我的2812怎么转换精度那么差,本来是3V的时候应该是4095的,但是我的片子转换出来是3953,并且2.75V的时候转换出来只有3652,与理想值几乎相差100。
这样是不是2812转换精度太差了??
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小妹,谢谢啦

网友:
你好,我的ad转换现在一直是固定的数值,能不能把你ad初始化那部分发给我?zhaotongkun@163.com

网友:
版主,救救我啦,我不知道是我的新片坏了,还是程序有问题,现在等着急用,谢谢啦,
我的邮箱是sunny_qs@sina.com

网友:
呵呵,已收到,我搞2000已经有几年了,有问题可以讨论:)

网友:
你的adclo怎么接的?还有你相差的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值?

网友:
每次转换结果相差值不稳定,有时候相同的值两次采样进来居然差到50,甚至有时候100,硬件电路检查了没发现错误,软件是用TI公司网上的例子,应该也不会有错误才对啊. 我的ADCLO接地.
会不会是AD本身有问题??

网友:
2812自带的ad太垃圾,我 现在都外廓AD,结果比较准

网友:
hldxxx,你好!我检查了一下我的信号源,确实不太稳定,估计原因就在这,你也可以试着看看你的信号源是不是稳定的。

网友:
AD不能启动

各位大侠,求教了:
用软件置ADCTRL2.SOCSEQ1=1,却启动不了,查memory这一位总是1,结果寄存器也全为0。是什么原因?
手册上说的3种情况SEQ1空闲,soc清0。soc指的是什么?

网友:
soc应该就是指 start of conversation吧
引用:

各位大侠,求教了:
用软件置ADCTRL2.SOCSEQ1=1,却启动不了,查memory这一位总是1,结果寄存器也全为0。是什么原因?
手册上说的3种情况SEQ1空闲,soc清0。soc指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我用2812采集时为什么数据差异那么大啊 我的输入源是稳定的

网友:
跪求呀

跪求正确好用的CMD文件,FLASH烧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下你的CMD文件,TI上的例程的CMD文件好像不能用吧

网友:
F2808成功烧写FLASH的例程及相关文件

网友:
来看看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我的采集数据也不对,一直是0,但AD是启动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现在AD启动了吗?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