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falsh中(ccs3.3)调试程序?

楼主(2010-08-20):
【求助】如何在falsh中(ccs3.3)调试程序?
本人新手,程序烧进去了,拔掉仿真器运行正常。
想知道,程序在Flash中如何调试(如设置断点,单步走等在ram课实现的功能),是不是和Ram中是一样的?
查阅了一些资料,没有发现具体的说 法,又不敢贸然操作,故在此请教在flash中调试程序的方法步骤(具体点),请知道的人指点下,在此拜谢!
仿真器
FLASH
程序
如何

网友A(2010-12-09):
我也想像纯软(像java的eclipse)一样,至少能在线调试阿,郁闷死了,ccs不知道怎莫debug,有高手教一下

网友B(2011-01-11):
可以调试的烧进去 再reset restart 但是只能设置1个到2个断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你有没修改flash寄存器的等待周期啊?如果有做过,能否麻烦告诉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