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如何设置F2812低功耗模式
zhangwf
zhangwf

网友A(2011-02-16):
请教!如何设置F2812低功耗模式
请教各位高手:比如我想令dsp上电后进入低功耗模式,当SCIRXA接收到信号后被唤醒。
相应代码
SysCtrlRegs.LPMCR0.all=0x03;
//LPMCR0(1:0)=1x is STANDBY MODE
SysCtrlRegs.LPMCR1.all=0x2000;
//BIT13对应SCIRXA
编译无误,测试时发现电流依旧,似乎并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刚刚起步,完全是对着教材照猫画虎,望各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邮箱
wangjiaw0126@163.com
信号
如何
上电

网友B:
新问题……
最初设想是将DSP设置为低功耗STANDBY模式,通过SCIRXA的输入唤醒并跳出低功耗,不料弄巧成拙不仅SCI无法唤醒,现在连仿真器都连不上了,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程序如下:
SysCtrlRegs.LPMCR0.all=0x02;
SysCtrlRegs.LPMCR1.all=0x2000; // BIT13: SCIRXA
asm(" IDLE"
;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asm(" IDLE"
语句第一个引号后必须空格,否则虽然编译无误但似乎程序并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
谢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因为是直接嵌入汇编语言方式,汇编程序中要求第一行只放标号或引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