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vc33存储器配置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vc33的应用系统,存储器分配如下400000--480000 为 EEPROM 程序存储器存储区
100000--180000  为 SRAM 数据,程序存储器
在设计时该如何管理/page0,/page1,/page2,/page3这些信号线?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问一个有关vc33存储器配置的问题

若不译码,可直接用这4个信号,

若译码,可用地址线和STRB,可以不要上面4个

网友:
回复:回复:问一个有关vc33存储器配置的问题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vc33的应用系统,存储器分配如下
400000--480000 为 EEPROM 程序储器存储区
100000--180000  为 SRAM 数据,程序存储器
有关VC33的data sheet很少,介绍不详细,
它有几个信号线和外部总线访问操作有关,这几个信号是/PAGE0,/PAGE1,/PAGE2,/PAGE3
当访问外部不同的存储区时,这几个信号会分别有效.
我在对存储器进行片选译码时,是不是要用这几个信号进行高位片选译码,如果不用
他们参与片选译码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