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软件等待

楼主(2004-03-20):
关于软件等待
我碰到一个问题,对于外部存储器的软件等待SWWSR如果设的值大于2, CCS就会报错:
“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 Timeout on Target Processor
”
此后必须拔掉仿真器或重新上电才可以启动ccs。
不解?
外部存储器不管是flash 还是 sram。
软件
Trouble
存储器
上电

网友A:
I/O,PROGRAMM,DATA哪个的值大于2?

网友B:
SWWSR的值为多少?

网友C:
请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控制字的设置,不应该有问题。DSP的运行和仿真器无关,仿真器只是传递DSP的运行数据。

网友D:
位于0x8000~0xffff的Data
和0x0000~0xffff的IO.
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E:
问题已近解决,超过2的软件等待,必需配合
ready 信号使用。祥见spru131 P406 10-7.
Thanks for support and wal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