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加载中的一些问题的讨论

楼主:
你好,我自己开发了一块6711的板子,我在用CCS LOAD PROGRAM 时候总是LOAD不进去,错误提示为:
“FILE hello.out does not match the target endianness,not loaded.Check build options,or use the setup program。我改了BUILD OPTION 里的ENDIAN后,编译就不对了,错误提示为:。。。。has inpatible byte ordering。

我用的GEL文件是6711DSK的GEL文件,是不是因为我用了6711DSK的GEL文件引起这些错误的啊,而且在CCS启动后会有警告说,EMIF不能进行配置。请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啊?

网友:

endianness的模式设置时:1)注意build option需要于SET UP CCS 的设置一致2)不同的模式你在使用时CSL的选择也不同3)可能和你的硬件有关,如复位电路3)如果你用的是6711DSK自代的例子,你最好自己另外建一个工程,因为它自代的例子有些设置是和硬件有关的.
如果问题已经解决,请回复!

网友:

一、“1)注意build option需要和SET UP CCS 的设置一致”::请问SET UP CCS 里怎么设置?

二、我用的例子是6711DSK里的HELLO例子,应该没有硬件问题

三、”不同的模式你在使用时CSL的选择也不同“,请问CSL怎么用啊,设置好了之后呢,如何和CCS联系啊,好象CSL不是在CCS里的啊?

四、一片迷茫。。。。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6711DSK自代的例子,你最好自己另外建一个工程,因为它自代的例子有些设置是和硬件有关的." 建议你把这段话理解清楚!SET UP CCS 的设置在IMPORT CONFIG下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