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用汇编编写“写FLASH程序”

楼主(2004-01-21):
用汇编编写“写FLASH程序”
我的应用程序用HEX30转换INTEL格式后,再把它转成2进制文件 FOR.BIN,请问在我的汇编编写的“写FLASH程序”--writhflash.asm中怎样把这个文件作为数据连接到我的COFF文件中?
数据
应用程序
FLASH

网友A:
不需要如此复杂,你可以先load要写的程序,再load你的烧写程序,这样程序不就在内存中了吗?

网友B:
你太执着了,hex转换完的文件和out文件不就差boot的头吗?你在你烧写的程序中加上不就可以了吗?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C:
要烧写的是HEX30 转换后的文件,它支持自动重载,但不是COFF格式。怎么能LOAD到内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