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在汇编和C混编程序里如何定义宏

楼主(2004-05-08):
在汇编和C混编程序里如何定义宏
在汇编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在c中如何读写这个变量;
在c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特别是一个数组,在汇编中如何得到这个数组的地址,即如何对这个变量进行操作。
谢谢!
特别
程序
如何

网友A:
回复:请教:汇编和C混编程序
问我?
这东西考虑的问题多多,很是麻烦,如果老兄用的是
3X/4X,那“TMS320C3x/C4x Optimizing C Compiler User’s Guide”就值得好好看看,(spru034h).
你提的问题在第4章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B:
请问各位大侠:
我用VC33,我要在整个程序里定义一个宏,但不知道如何能使C和汇编都看到这个宏,值得这样作
C中定义:
#define MY_MACRO1 XX
汇编里:
MY_MACRO2_XX .set XX
两个XX是同一个数,MY_MACRO1,MY_MACRO2 是一个宏量。但这样做显然麻烦,那请问C和汇编的宏可以相互引用吗?如何作呢?
多谢!!!

网友C:
thanks.
I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I use c5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