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67d318输出正常但是3秒后即成高温状态,请问可能的问题即解决方案

楼主:
如果是电路问题,请问正确的电路应该如何?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一份bobo7940@sina.com

网友:

主要是你的布线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tps767d318输出正常但是3秒后即成高温状态,请问可能的问题即解决

你在芯片下面放过空了吗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回复:tps767d318输出正常但是3秒后即成高温状态,请问可能的问题

walker老师,您好!我在电源芯片下没有放过孔,在其他芯片下面倒是放了有过孔。同时因为是做试验板,考虑到可能要飞线,没有对电源和地铺铜,请问这是否也导致了热量聚集而无法正常散热。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可以在芯片正面贴散热片以利于散热。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tps767d318输出正常但是3秒后即成高温状态,请问可能

实在不行。换片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回复:tps767d318输出正常但是3秒后即成高温状态,请问可能的问题即解决方案

我用的是手工布线,线宽是8mil,线间距也是8mil,过孔内径为20mil,过孔外径为20mil,同时所有外围器件的总功率只有1.3W,不到tps767d318额定功率的一半。晶振起振良好,12M经过5倍频之后提供60M的系统频率。同时仔细测量过没有短路,昨天上电3分钟温度持续走高,但是升温速度明显下降,同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请问如果是您所说的布线问题,是否是线宽过窄造成的,形成过大的线间漏电流从而导致输出过载,那么是否可以再加一片ldo解决问题。
那么是否会由此导致新的问题:信号干扰严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tps767d318输出正常但是3秒后即成高温状态,请

有个叫skite的朋友和我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他加了两片ldo解决了问题。我想先加散热片看看情况,如果不行的话加上一片ldo,如果再不行的话应该换什么片子?,请walker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