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再请教WALKER版主关于FLASH引导程序*****

楼主:
您好,由于项目比较急,所以请您帮帮忙,小弟先谢您了
我用的是6711,6711在DSP上电RESET后,会自动从FLASH中读取1K的CODE到 ON-CHIP RAM中,所以实际上 就是在这1K的代码中要完成EMIF初始化和把1K后的CODE引导到RAM上,但是我前面提到了,我在CCS中只定义了一个函数,编译后TEXT段就有1。5K,奇怪的是我函数里面什么都没有写呀,它怎么就超过了1。5K了?还有,我把引导程序如果加入到函数中,那6711上电RESET后,自动BOOT的1K CODE里根本就会什么都没有的,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引导程序了,因为光定义一个函数就超过了1。5K了。我现在搞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定义了一个函数编译后就有那么大的TEXT段呢?TEXT段是否可以通过什么设置来减小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我呀

网友:
你要编程序把大于1k的数据引导进来

网友:
hi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要在命令文件中定义一个bootloader块,并且编一个bootloader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