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ccs运行时停留在启动界面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6-07-12):
ccs运行时停留在启动界面了,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故障的原因比较多,你用什么芯片呀
芯片
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你仿真器的原因啊。

网友B:
不加ram也应该可以进,你的故障会不会是操作系统有了问题,找一台干净的机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