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用TI的TPS56xxx给DSP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6-07-16):
请教:用TI的TPS56xxx给DSP供电的问题
DSP和FPGA的板子,需要3.3V,1.8V和1.5V三种电源,为节约成本,决定不用PT69xx的电源芯片,请问高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芯片呢,使用TPS56xxx系列的LDO,看Datasheet觉得好复杂,需要加MOS管在里面吗?谢谢
芯片

网友A:
如果想简单用PTxxx,用TPS54310会复杂一些。

网友B:
为了节约成本,所以不用PT系列的,我已经初步选择了TPS5461x的三个芯片来分别产生3.3V,1.8V和1.5V三个电压,不过电路连接真的很麻烦啊,请问改用LINEAR的LT1585可不可以同时给DSP和FPGA供电啊,好像需要设计很大的散热片才可以是吗?

网友C:
当然了,LDO简单但效率太低。DC/DC连接要复杂一些

网友D:
用那些mosfet内置的产品,相对简单一些;ldo和dc/dc的选择应该从电流的大小,压降的多少,成本来综合的选择;另外ti也有多种电压轨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