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67d318的reset脚是否具有上电复位功能

楼主:
     我想问一下,tps767d318的reset脚是否具有上电复位功能?我看到贵公司5402demo板上d318的一个reset脚与5402的/RS相连。我将该连线割断后,板子加电后,CLKOUT脚的输出有时变为方波,同时也进不去CCS了。5402的/RS脚悬空后是否就不能进入CCS进行仿真了吗?5402的CLKOUT脚只有输出为100MHZ的正弦波时才代表其硬件正常吗?

网友:
电源芯片RESET同时具有上电复位功能,看看DATASHEET

网友:
可以复位DSP

318的复位可以用来对DSP上电复位,DSP也可以设计单独的上电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