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有关硬件调试

楼主(2006-07-19):
有关硬件调试
各位老师和高手们:我已看过FAQ,但是没有调试的具体说明,请问调试DSP时,一般最关键的信号是什么?应是什么样的波形?MSC应是什么样的波形?
另外,DSP和FPGA连调的时候,最应该注意什么?我调试了一天,找不到原因?一般应该怎样找呢?
先谢谢各位了!!!!!!!!!!!!!!!!!
硬件

网友A:
xf
想看到成果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xf引脚输出方波。
fpga跟dsp的调试没什么特别的,fpga只是给dsp做一些控制逻辑,高级一点的可以在数据到dsp之前做做预处理!

网友B:
我测了一下,XF一直为高,我用的5416,IS和IOSTRB的波形不正常,其低电平的时间很短,好像是刚为低就被拉高了,请问:是哪个信号有问题吧?NMI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C:
NMI现在为高,应该不是它的问题吧?哪位高手给点意见?
多谢!!!!!!!!!!!!

网友D:
哈哈
xf哪能说变就变呢,当然是需要通过你的程序来改变了!

网友E:
多谢各位帮忙!是由于FPGA的设置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