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模拟与混合信号
仿真器的问题
totoro3425
totoro3425

网友A(2006-07-31):
仿真器的问题
我用的是usb仿真器,以前一直好好的,可是昨天拆了一次后,系统突然提示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因此也无法安装驱动,请问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仿真器
USB

网友B:
我把仿真器换到别的计算机上没问题,而我的系统恢复以后还是无法识别,感觉应该是我的计算机和仿真器不相容。

网友C:
仿真器开始在您的计算机上面可以运行,说明仿真器和您的电脑没有冲突,在您把仿真器usb口的时候是否板卡依然带电?在无法识别后可以尝试插在另外一个usb接口看看是否能够重新识别,如果可以,需要重新让电脑安装一下相关的驱动。

网友D:
操作系统的原因吧,你可以升级一下看看

网友E:
我在恢复和重装操作系统后都不能识别,四个usb口都是一样,其他的usb设备,象u盘都能正常使用,今天试了一天,问题依旧,好烦。
操作系统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就是正在用的时候,突然不能识别了,我把系统恢复到一个月前也不行。
拔仿真器的时候的确是带电的,这样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