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为什么USB仿真器不能下载? 急!!!

楼主(2006-08-01):
为什么USB仿真器不能下载? 急!!!
我现在的一块5402的新板子,连上USB仿真器可以进CCS,但不能进行下载,一下载就报错说和仿真器的连接断开,关电几次又可以进行下载,但是下载进去的概率非常低。我用朋友的并口仿真器试过了,板子可以下载。用USB仿真器连我以前的板子,也没有问题。我不清楚问题究竟在哪里,是不是新板子哪里做得不好与我的USB仿真器发生冲突了
仿真器

网友A:
请确定dsp对你的memory的访问是稳定可靠的

网友B:
我该怎么确定DSP对我的MEMORY的访问是否可靠呢?我的DSP没有外置存储器,但如果说内部存储器没有设置好的话,那问题会出在哪?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
错误提示:
fatal error during:memory
emulator controller not responding
it is recommended to rdset emulator

网友C:
load的地址可以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