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求助:关于tlv320aic23的电平转换

楼主(2006-08-09):
求助:关于tlv320aic23的电平转换
我用的是5510的一块开发板,上面的codec用的是tlv320aic23,我的程序需要对外界输入的电压值进行判断,如果大于某幅度就怎样,这时候程序该怎样写这个判断语句,不知道模拟电压经codec转换后对应的关系
高手帮忙,不胜感激
关系
不胜感激
程序
开发

网友A:
我听说没有,我也查了应该是没有,这个codec没有像一般的ad,有电平转换的对应关系可查,据说ti有个程序可转化,可是找不到。刚学dsp,多谢你的帮忙和好心